又挂了一颗STM32

楼主(2009-04-22):
Flash的10K Cycle又到期了

网友A:
整天米事烧芯片玩?

网友B:
。。。

不是吧,我对着一块芯片烧了半年了还没事

网友C:
楼主高手!

能把FLASH烧到寿的真是高手中的高手,千锤百炼啊!有白云大娘的风格,把羊毛拔得像葛优似的!

网友D:
哈哈,估计楼主在做Flash的破坏性试验

如果每天不间断地平均每5分钟擦写一次Flash,基本一个月多一点就可以达到10K次。

楼主:
今天焊了一个新的STM32,继续Debug

几乎每天都在Debug,一年时间用坏两三片IC没什么大不了吧

每修改一次,要重新Download一次,意味着flash寿命少了一次。

保守些,每天因为修改而重新builde下载100次,100天就够10K次了。

即使发现一个小bug而重新build下载一次,都会导致寿命i--的。

网友E:
Flash的寿命和烧写次数不是线性递减的

Flash的寿命和烧写次数不是线性递减的;寿命的减少要远大于烧写的次数。

但是照楼主所说的意思是很快就到了10K,好像也不大可能,是不是电路有什么问题?

楼主:
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

这颗IC从去年3Q开始服役,每天用MDK去Debug它

10K的次数是肯定有的了

经常为了定位某个BUG的位置,几乎是两三分钟下载一次。

网友F:
还好不是大些的系统。如果16MByte

的NOR程序(含图片),下载一次常要5-6分钟。呵呵。

楼主:
不知说什么好

1、STM32的内置Flash有32K、64K、256K,即使全烧录的时间也是以秒为单位
2、STM32也可以分区烧录,固定数据只烧一次,调试时候只更新程序(甚至只更新修改部分的程序)

真想节约Flash的Cycle也可以用RAM调试,速度也有所提升

网友G:
怎么开发的??我一般写代码的时间和调试的时间比例

是8:2或更大。
仿真调试也是先软件通过了再最后进行硬件验证的,注意是“验证”。

网友A:
恩,挂得其所了

网友H:
恩,挂得其所了

恩,挂得其所了
估计芯片也没啥怨念了

楼主:
请simon为此IC题词

跑得伟大,
挂得光荣,
挂得其所,
幸甚至哉。
----------为了纪念一颗挂掉的STM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