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 接收溢出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2):
请教各位高手 如果DMA接收设置为4个字节,但发了5个字节时,会吧数组前面的字节覆盖掉,等下一次在发送4个字节的时候,DMA接收数组还是串了一个字节?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什么芯片?

楼主:
stm32103

stm32103

网友A:
对方发送多于DMA设置的数目,多出的数据应该不会覆盖前面

除非你使用了DMA的循环模式。

多出的数据应该还在接收数据寄存器中,下次接收时,重新初始化一下接收通道即可。

你也真懒,使用的是什么接收通道都不说!

楼主:
谢谢香主给我解答

谢谢香主给我解答
我用的DMA1_Chanel5 做的串口接收,循环模式和普通模式都试过了,重新初始化了,一旦有一次接收数据溢出,以后接收的数据都会错位

网友B:
不要用环形缓冲区模式

楼主:
用普通模式也覆盖

用普通模式也覆盖

网友A:
用普通模式也覆盖?不大可能

仔细检查你的程序,操作、设置不当。

楼主:
麻烦香主帮忙看下我的程序那出了问题

 RC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*/
  NVI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*/
  GPIO_Configuration();

  /* Configure the DMA */
  //DMA_Configuration();

  /* DMA Channel4 (triggered by USART1 Tx event) Config */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4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USART1_DR_Bas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TxBuffer1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DST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TxBufferSize1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4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USART1_DR_Bas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RxBuffer[0]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BufferSize = 4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1);
 SetupUSART();
  /* Enable USART1 DMA TX request */
  USART_DMACmd(USART1, USART_DMAReq_Tx|USART_DMAReq_Rx, ENABLE);
  /* Enable DMA Channel5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*/
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5, DMA_IT_TC, ENABLE);
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4, DMA_IT_TC, ENABLE);
  /* Enable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*/
  //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 /* Enable DMA Channel4 */
  //DMA_Cmd(DMA1_Channel4, ENABLE);
  /* Enable DMA Channel5 */
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CurrDataCounter_End =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Channel5);

  /* Wait until DMA_Channel 4 Transfer Complete */
  while(1)
  {
  ;
  }

void DMAChannel5_IRQHandler(void)
{
if(DMA_GetITStatus(DMA1_IT_TC5))
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        //CurrDataCounter_End =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Channel5);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DISABLE);
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
    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1);

        /* Enable DMA Channel5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*/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5, DMA_IT_TC, ENABLE);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        dmaflag = 1;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RxBuffer1=0;

    }
}

楼主:
香主帮忙看下,谢谢

香主帮忙看下,谢谢

网友A:
你在哪里重新初始化接收通道了?

请看我在4楼的说明:多出的数据应该还在接收数据寄存器中,下次接收时,重新初始化一下接收通道即可。

你怎么知道覆盖的数据不是上次通信多出来的?

楼主:
进入DMA中断后初始化的
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    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1);

        /* Enable DMA Channel5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*/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5, DMA_IT_TC, ENABLE);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结构体没有重新付值因为我没有改变过结构体的值

楼主:
谢谢香主

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1);
这个函数是初始化接收通道吧,我测试了,是上次接收的数据覆盖了这次的数据,可是怎么把上次接收到的数据清掉呢

楼主:
香主帮下忙

您看我初始化的对不对?

网友A:
请重新初始化你的通信通道,不是DMA通道

数据是从通信通道过来的,DMA通道没有数据!

楼主:
串口1重新初始化了

串口1重新初始化了 也不行

楼主:
没人遇到过类试的情况吗

没人遇到过类试的情况吗

网友A:
如何重新初始化UART1?

应该Disable,然后再Enable。

如果下次操作读到了上次多出的数据,说明重新初始化操作不对,重新初始化应能够把上次多出剩余在接收寄存器中的数据。重新初始化之后,接收缓冲器应该为空。

你也可以在DMA传输结束后,通过判断接收缓冲器是否为空,来判断对方是否多发了数据,如果对方确实多发了数据,也可以通过读出数据寄存器清除多出的数据。

楼主:
是这么做的

是这么做的,先Disable,然后再Enable,在开启DMA后 出现接收乱的数据

网友C:
看看我的代码

启动DMA
  DMA_Channel4_CNDTR = xxx;         // initiate the length of the dma channel4
  DMA_Channel5_CNDTR = xxx;           //initiate the length of the dma channel5
  DMA_Channel4_CMAR = (u32)xxx;         // initiate the memory address of the dma channel4
  DMA_Channel5_CMAR = (u32)xxx;      // initiate the memory address of the dma channel5
  DMA_Channel4_CCR |= CCR_ENABLE_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dma chennel4
  DMA_Channel5_CCR |= CCR_ENABLE_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dma chennel5
  USART1->CR3 |= (u16)(USART_DMAReq_Rx | USART_DMAReq_Tx);  // enable usart1 send/receive dma request
  USART1->CR1 |= CR1_UE_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usart1

关闭DMA

USART1->CR3 &= (u16)~(USART_DMAReq_Rx | USART_DMAReq_Tx); // disable usart1 send/receive dma request
DMA_Channel4_CCR &= CCR_ENABLE_Reset;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dma chanel4
DMA_Channel5_CCR &= CCR_ENABLE_Reset;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dma chanel5
USART1->CR1 &=CR1_UE_Re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USART1

按照以上顺序试试。

楼主:
香主请看下我程序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0x_lib.h"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typedef enum {FAILED = 0, PASSED = !FAILED} TestStatus;
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USART1_DR_Base  0x40013804
#define USART2_DR_Base  0x40004404
#define TxBufferSize1   (countof(TxBuffer1) - 1)
#define TxBufferSize2   (countof(TxBuffer2) - 1)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countof(a)   (sizeof(a) / sizeof(*(a)))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u8 TxBuffer1[] = "123456789";
u8 TxBuffer2[] = "USART Example 6: USART2 -> USART1 using DMA Tx and Rx Interrupt";

u8 RxBuffer1[TxBufferSize2];
u8 RxBuffer2[TxBufferSize1];
u8 RxBuffer[4];

u8 NbrOfDataToRead = TxBufferSize1;
u8 index = 0,dmaflag=0,i;
u16 CurrDataCounter_End = 0,CurrDataCounter_End1,err,err1,err2,err3;
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= FAILED, TransferStatus2 = FAILED;
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1;
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,DMA_InitStructure1;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extern void SetupUSART(void);
extern  int GetKey (void) ;
extern  void delay (int cnt)  ;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DMA_Configuration(void);
TestStatus Buffercmp(u8* pBuffer1, u8* pBuffer2, u16 BufferLength);

int main(void)
{
#ifdef DEBUG
  debug();
#endif

  /*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*/
  RC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*/
  NVIC_Configuration();

  /*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*/
  GPIO_Configuration();
  /* DMA Channel4 (triggered by USART1 Tx event) Config */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4)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USART1_DR_Bas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TxBuffer1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DST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TxBufferSize1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4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USART1_DR_Bas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RxBuffer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BufferSize = 4;
  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1);

  SetupUSART();
  /* Enable USART1 DMA TX request */
  USART_DMACmd(USART1, USART_DMAReq_Tx|USART_DMAReq_Rx, ENABLE);
  /* Enable DMA Channel5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*/
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5, DMA_IT_TC, ENABLE);
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4, DMA_IT_TC, ENABLE);
  /* Enable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*/
  //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/* Enable DMA Channel4 */
 // DMA_Cmd(DMA1_Channel4, ENABLE);
  /* Enable DMA Channel5 */
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
  CurrDataCounter_End =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Channel5);

  /* Wait until DMA_Channel 4 Transfer Complete */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if(dmaflag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USART_Cmd(USART1, DISABLE);
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   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    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            if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RXNE)==1)
            GetKey();
            dmaflag =0;*/
            index = 9;
        }
  }
}
void DMAChannel5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DMA_GetITStatus(DMA1_IT_TC5))
    {
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        CurrDataCounter_End =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Channel5);
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DISABLE);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
  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5)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USART1_DR_Base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RxBuffer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1.DMA_BufferSize = 4;
      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5, &DMA_InitStructure1);
        /*USART_DeInit(USART1);
        SetupUSART();
        USART_ClearFlag(USART1, USART_FLAG_RXNE);*/
          USART_DMACmd(USART1, USART_DMAReq_Tx|USART_DMAReq_Rx, ENABLE);;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5, DMA_IT_TC, ENABLE);

        if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RXNE)==1)
        GetKey();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
        dmaflag =1;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RxBuffer1=0;

    }
}

楼主:
按照vigia大侠的顺序试过了,也不行

按照vigia大侠的顺序试过了,也不行

网友A:
Disable -> 初始化 -> Enable

楼主:
初始化串口 出现乱数

初始化串口 出现乱数

网友A:
实际上你只需要在下次接收之前检测是否有多余的数据,再

你再仔细地看看程序,运行中在再次开始接收前看看各个寄存器的状态,问题应该不难解决,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越搞越复杂。

比如22楼贴出的程序最后:

        USART_DMACmd(USART1, USART_DMAReq_Tx|USART_DMAReq_Rx, ENABLE);;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5, DMA_IT_TC, ENABLE);

        if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USART_FLAG_RXNE)==1)
        GetKey();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5, ENABLE);
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GL5);

        dmaflag =1;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RxBuffer1=0;

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先打开DMA通道,再去判断USART_FLAG_RXNE?
然后又在使能了DMA通道后,清除所有接收寄存器,如果这时已经有数据进来,不是又被你清除了吗?

楼主:
各种顺序都试过,都不好用

各种排列组合的顺序都试过,都不好用,不清除也试过,但不好使啊,刚才问个代理商,他们说这种情况在硬件初始化上没办法解决,只能在软件上解决

网友D:
我的办法是缓冲区开大一些

然后定时检查DMA的字节数来判断接收是否完成,这种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

网友E:
DMA接收的Buffer 也需要初始化,因为你在递增的。

网友A:
请看看21楼的方式

1)关闭DMA和USART1

USART1->CR3 &= (u16)~(USART_DMAReq_Rx | USART_DMAReq_Tx); // disable usart1 send/receive dma request
DMA_Channel4_CCR &= CCR_ENABLE_Reset;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dma chanel4
DMA_Channel5_CCR &= CCR_ENABLE_Reset;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dma chanel5
USART1->CR1 &=CR1_UE_Re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USART1

2)初始化USART1

3)启动DMA和USART1

  DMA_Channel4_CNDTR = xxx;         // initiate the length of the dma channel4
  DMA_Channel5_CNDTR = xxx;           //initiate the length of the dma channel5
  DMA_Channel4_CMAR = (u32)xxx;         // initiate the memory address of the dma channel4
  DMA_Channel5_CMAR = (u32)xxx;      // initiate the memory address of the dma channel5
  DMA_Channel4_CCR |= CCR_ENABLE_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dma chennel4
  DMA_Channel5_CCR |= CCR_ENABLE_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dma chennel5
  USART1->CR3 |= (u16)(USART_DMAReq_Rx | USART_DMAReq_Tx);  // enable usart1 send/receive dma request
  USART1->CR1 |= CR1_UE_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usart1

网友F(2013-03-06):
引用 楼主:
是这么做的,先Disable,然后再Enable,在开启DMA后 出现接收乱的数据

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447465-1-1.html,如果少发了数据,比如说你的定义是4个,先发了3个,然后在发4个,这样也会暴露出问题,我现在就无法玩耍了,困扰了好几天了,dma串口接收问题,求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