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JTAG的I/O口复用问题

楼主(2009-04-24):
如果我程序中把JTAG的调试口,变成普通I/O口,芯片没有程序的时候,我直接可以下载调试程序,程序运行,禁止了JTAG口的功能,我还能不能再向芯片内写程序,还能不能仿真?

网友A:
禁止了JTAG口的功能,你认为还能仿真吗?

楼主:
看来还是不复用JTAG了

开发调试更不方便,生产不方便。
如果这样做了,我芯片只能写一次程序了

网友B:
NXP lpc23xx的加密

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加密方法,NXP的ARM芯片一旦加密, JTAG功能就被禁止了.下面是NXP LPC2300的用户手册中关于代码读保护的一段描述.

网友C:
生产要用ISP下载。

批量可用脱机ISP下载机。更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