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 问题

楼主(2009-04-24):
DMA 把 RAM 传到 SPI1 只能传一次,重复传送(不是自动)怎么做?我用
 SPI_I2S_DMACmd(SPI1, SPI_I2S_DMAReq_Tx, ENABLE);
无法重传。

网友A:
重新启动DMA

楼主:
重新启动DMA

重启 DMA 还很麻烦的,要是在一个需快速刷新的场合,如几十微秒一次的场合,会不会占用太多的 CPU 时间?

网友A:
你也可以考虑使用DMA的循环模式

重启DMA用不了几十微秒!

网友B(2014-04-06):
引用 网友A:
请看这个文档的第14~18页: 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stmicroelectronics.com.cn/mcu/images/STM32_Technical_ ...

最近刚好再弄相关的, 文档的链接失效了。 能给出新的地址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重启DMA用不了几十微秒!

忘了说清楚, 我是用SPI 接收 DMA 循环模式 到内存。  数据出错需要重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最近刚好再弄相关的, 文档的链接失效了。 能给出新的地址吗?

直接给你文档好了:STM32F10x常见应用解析(第14~18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