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死机了

楼主(2009-04-24):
为什么我串口UART发送改成中断方式就会死机啊?

网友A:
一直进入中断的问题~

发送中断只要发送寄存器为空,标志就有效
所以不发送的时候请禁止该中断~~

楼主:
THANK YOU

谢谢,确实是这样的,谢谢这位兄台的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