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的AD输入口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5):
见下图
PC0设为AD输入口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PT点输入电压范围为0~5V
当PT点输入0V时,AD读到0.15V左右。
如果去掉R1(10K),AD读到0V。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请问你的AD转换速度是多少?

请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的ADC特性一节,外部电路的输入阻抗应该与AD转换速度匹配。

楼主:
AD转换速度

36MHz主频
RCC_HSICmd(ENABLE);
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I_Div2,RCC_PLLMul_9);    // 36MHz
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2);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0, 1,  ADC_SampleTime_7Cycles5);

网友A:
ADC的最高频率只能达到14MHz,你现在已经达到18MHz

超频了!!

楼主:
改了也一样

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I_Div2,RCC_PLLMul_7);    // 28MHz

改成这样也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