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写保护

楼主(2009-04-25):
那位大哥帮帮忙,我用万利199板,想通过usb给sd卡写指令时,为pc返回一写保护,应怎样作.谢谢

网友A:
你先看看SD卡是不是被硬件LOCK了。

一般如果用厂家的库,不会莫名其妙告诉你发现写保护。
注意SD卡的侧面。

楼主:

不好意思,可能我描述不够清除.我想在项目中用sd卡作数据记录,然后通过usb
定期查看数据,但不想让别人通过usb修改数据,当他通过usb向sd卡写数据时,我应当返回那个指令告诉pc本卡是写保护

网友B:
卡是写保护的

  卡是写保护的,可以通过mass storage命令来实现,记得是 mode sense

楼主:
谢谢,我再试一下

楼主:
ijk大哥帮忙看一下

看scsi指令两天还是一头雾水,帮忙指点一下好吗

网友C:
要检测SD卡自身的硬件LOCK开关是否设置为Lock。

万利的那块板子上的USB例程里面是没有程序向PC返回“写保护”信息的。

楼主:
我想加入

我想加入返回“写保护”信息,但不知加那里,跟踪了一下,发现不管是写或读都要调用写命令。

网友B:
写保护 & mode sense

  可以通过SCSI mode sense命令(命令码0x1A)来报告USB主机,设备是写保护的状态:只需要在回答mode sense命令时,让第3个字节的bit7 = 1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,确实如ijk大哥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