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 中断问题

楼主(2009-04-27):
DMA, DM, RAM, spi, pi
片内 RAM 通过 DMA 通道 3 传送到 SPI1, 查讯方式工作正常,但设为传完中断,无法进入中断,请香版指教!

网友A:
可能没有开中断或中断设置不对

楼主:
版主帮忙看看

中断是开的

/* Enable DMA1 Channel3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*/
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3, DMA_IT_TC, ENABLE);

  /* Enable SPI1 DMA Tx request */
  SPI_I2S_DMACmd(SPI1, SPI_I2S_DMAReq_Tx, ENABLE);

  /* Enable SPI1 CRC calculation */
  SPI_CalculateCRC(SPI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SPI1 */
  SPI_Cmd(SPI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DMA1 channel3 */
  DMA_Cmd(DMA1_Channel3, ENABLE);

中断设置
/*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*/
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
  /* Enable DMA1 channel3 IRQ Channel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DMA1_Channel3_IRQChannel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楼主:
哪位大虾帮忙看看!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