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ystick 死机

楼主(2009-05-07):
为什么进入这里后会死机,有空帮我看看吗?

void Delay(u32 nCount)
{
  TimingDelay = nCount;

  /*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*/
SysTick_CounterCmd(SysTick_Counter_Enable);

while(TimingDelay != 0);

  /* Dis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*/
  SysTick_CounterCmd(SysTick_Counter_Disable);

  /* Clear the SysTick Counter */
  SysTick_CounterCmd(SysTick_Counter_Clear);

网友A:
断章取义?

这怎么看啊?

楼主:
就是用SYSTICK定时啊,一使能记数后就死机了

我的芯片是:STM32F103ZDT6。我搜了关于SYSTICK的讨论,都是说把变量定义成VU TimingDelay ,不过例子本身就是啊,怎么不行啊!香烛给看看啊

网友B:
请检查一下SysTick的中断是否正常

调试时看看变量TimingDelay是否有变化。

楼主:
到这里就死循环了

SysTick_Handler PROC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SysTick_Handler           [WEAK]
                B       .
                ENDP

到:B这里就死循环了

网友C:
你把SysTick中断的代码贴出来看看

网友B:
中断处理程序中为什么要放个死循环?

使能了SysTick的中断,为什么不放处理语句?

楼主:
没有死循环语句啊!

void SysTickHandler(void)
{
      if(TimingDelay!=0)
      {
            TimingDelay--;
      }
}

网友B:
8楼的程序好像没有编译到项目文件中,至少调试时没有这部

5楼贴出来的也不是8楼的程序,2个函数的名字不一样,一个有下划线,另一个没有下划线:

SysTickHandler 对照 SysTick_Handler

一个是C的,另一个是ASM的。

楼主太错心了吧~~~~~

网友D:
中断里设断点,看能不能跑到

楼主:
好了。谢谢香烛

我直接拷贝的例程啊,谁知道还有这样的陷阱啊!弄了一天啊!上火!!

网友E(2011-09-01):
需要在SYSTICK中断函数里面对计数器重新赋值

网友F:
慢工出细活

网友G(2013-04-03):
我也犯了个同样的错误,折腾了一天
感谢!

网友H:
这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?

网友H:
我也遇见这问题 都好久了 还没解决

网友I(2014-01-23):
同样遇到了。。谢谢。

网友J:
呵呵,我们搞电子的本身就电子慢功夫的事,急不得也马虎不得啊。

网友K:
看楼主好像是整的野火的代码

网友L:
没有提供中断服务程序。。。。。

网友M(2014-09-29):
我的也是刚刚遇到这个问题,谢谢香水城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