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请教关于CAN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8):
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, ENABLE);

  CAN_DeInit();
  CAN_StructInit(&CAN_InitStructure);
    // CAN cell init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=DISABLE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=CAN_Mode_Normal;
#if(1)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CAN_SJW_1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CAN_BS1_8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CAN_BS2_7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9;    //此种设置CAN通讯不正常
#else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CAN_SJW_1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CAN_BS1_6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CAN_BS2_5tq;
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12;   //此种设置CAN通讯正常
#endif
  CAN_Init(&CAN_InitStructure);
时钟主频72MHZ,CAN通讯波特率采用250K,上面两种设置应该都是250K的波特率,为什么第2种设置能够正常,而第一种设置通讯不正常?

网友A:
CAN_BS1 CAN_BS2 CAN_SJW CAN_Prescaler

这四个都有变化范围的,手册上有的吧

楼主:
都是不仔细看技术手册惹的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