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
ST三合一小板问题:STLINK在原来系统下不能识别芯片

楼主(2009-05-09):
呵呵,今天收到ST三合一小板,自已原来用的是上次赠送的STLINK仿真器,开发软件是IAR4.42A,可是用这次送的这个STLINK却不能识别芯片,是开发环境不支持还是驱动不对呢,可是在送的光盘里并没有见到新的STLINK的驱动?
哪位老兄搞定过,说一下,也解决一下我的困惑。
多谢。

网友A:
请安装CD中新版本的IDE软件

如果我没有记错,IAR调试软件的版本是5.30版,安装的同时也安装了新STLINK的驱动。

旧的STLINK2使用的驱动不支持这个新STLINK。

网友B:
3IN1之STM32不能正确进入调试?

我使用的3IN1的板调试STM8的时候暂时没有发现问题,但在调试STM32时,发现IAR5.30不能正确的将程序DOWNLOAD到STM32的芯片中,当我开始调试并下载程序时,IAR5.30产生长时间的无响应. 而STLINK的LED一直闪烁.

网友C:
关注一下STM32板子的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