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spi接收不了数据?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5-09):
我的SPI能正确发送数据,但是接收数据有问题,能接收到数据,但是都是错误的数据,请高手指点?
void spi_init(void)
{
  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;

    /* SPI2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= SPI_Mode_Slave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Low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1Edge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= SPI_NSS_Soft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= 7;
    SPI_Init(SPI2, &SPI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Enable SPI2 RXNE interrupt */
    SPI_I2S_ITConfig(SPI2, SPI_I2S_IT_RXNE, ENABLE);

    /* Enable SPI2 */
    SPI_Cmd(SPI2, ENABLE);
}

网友A:
你知道SPI的数据传输是环回式的吗?

就是说,发送的时候,接收也在同步进行。

网友B:
给个程序参考一下

在STM32F上使用的程序

  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 ;//False : Tx Buffer is not Empty.
  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address) ;
  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 ;//False : Tx Buffer is not Empty.
  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RXNE) == RESET);//False : Rx Buffer is  Empty.
    SPI_I2S_ReceiveData(SPI2);

网友C(2009-09-06):
那要是SPI是连接外设的(比如LCD)需要怎么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