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:STM32是你心中所想吗?

楼主(2009-05-09):
本来计划STM32用到产品上,经过了长达半年时间的学习,开始选型
要求:2串口,1SPI,1I2C,1PWM或DAC,TFT,1外部中断,1NORFLASH等;
刚开始选择VBT6,询价、定方案折腾后发现没有FSMC,再选VCT6成本增加了一点,可不能同时驱动TFT+NOR,只好选ZCT6,成本已经增加了10几元,勉强承受吧;开始测试各功能,FSMC、TFT、NOR、PWM、DAC、TIM等,在郁闷中完成,可到了I2C就麻烦了,与FSMC冲突,映射后又与SPI冲突,关了FSMC的时钟好像串口也不工作了(也不想关时钟),打算口线模拟又太可惜了这个I2C功能,**肋1;
FSMC驱动TFT,明显能看出刷屏,没辙了,又一**肋2;
所谓的RTC只不过是个计数器,又一**肋3。。。。。。
再看缺陷手册,心里那个毛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一些应用率很低的功能,又占了成本,通过询价STM32根本没有宣传的那个性价比,ZCT6经过申请还要36元(不含税)。
以上是我的一点感受,对该不该继续STM32正在迷茫中,希望高手指正,不喜欢就删帖。

网友A:
绝对不是我心中想的,我想的芯片是完美的。

1,居然是16为定时器。
2,RTC居然是记数器。
3,I2C居然不好用。
4,数据手册不完整。
5,库升级太频繁。
6。。

网友B:
确实如楼主所说,STM32不是万能的,也不是最好的,更不是完

在确定使用某个产品时,一定要全面衡量,多比较,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。适合别人的东西,不一定就适合自己。

做技术工作需要严谨的态度,楼主帖子言之有物,有借鉴意义,酷之!

网友C:
心中无芯片

只是知道STM32的资源后,根据项目选择而已

网友D:
深表同感

>> 一些应用率很低的功能,又占了成本

尤其是管脚映射很没规则 也没弹性 顾了这个 就顾不了那个

模拟管脚不能FT(五伏容忍)

功能没法跟上市场 EMAC+CAN 7X256都卖了那么多年了 STM32F107到现在还没法买到

网友E:
一下子全部做好了,他还能赚钱吗?

楼主:
为了这半年的时间,再努力一次吧

网友F:
楼主太偏激

你看看有几个芯片用外部总线刷屏不会闪! 为哈不用DMA去刷!
谁说NOR和TFT不能同时接到FSMC上,自已不会地址译码么!
没啥芯片是万能的. 有些东西根本没啥可比性!

网友G:
www.stmsky.com/bbs 希望帮到大家

关于i2c 我想说 建议用at24c01  因为这个没出现过问题

网友H:
同意5楼

了解的多一点,选的范围也就大了

网友I:
串口有没有RS485功能啊?

像ATMEL的CPU,当使能RS485功能时,RTS受TXempty控制,这样RTS能被及时自动控制了

网友I:
最近用的ST一个CPU,串口功能让人晕

我想主要是因为这CPU面向的应用带来的。

UART没有RS485功能也就算了。
TXempty中断也没有,只有一Tx Busy位供软件查询得知道是否所有数据都已经发完。

在485通信时,及时控制RTS烦死你

网友J:
RS485是主从式的,速率往往还是9600bps以下的

流向控制应该很轻松实现的。
不要把MCU人性化……MCU没有那么娇气的……

网友I:
9600bps以下???

我还要用比115200还高的呢

网友K:
STM32有流控

  STM32有流控,记得是RTS和CTS

网友L:
17楼,此流控非485的方向控制。

两码事。
STM32没485方向自动控制是一个缺憾。

网友M:
RS485自动控制方向很容易啊

把TXD信号取出来驱动一个NPN三极管,三极管的C级的信号就可以控制流向了啊

网友N:
感觉性价比不是宣传的那么会事!

网友I:
19楼说得很好。不过有时RTS输出是必须的。

这就没办法了。

网友O:
我来说两句,呵呵,芯片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

1.我想问问LZ,屏幕是多大点阵的?我验证VBT6使用320*240屏(2.8吋)没有使用FSMC接口,没有界面卡的情况,而且我加了好多渐进色。
2.功耗要求高吗?没有要求的话,跑72MHz。
3.RTC虽然不是特别的精准,但是我在网上搜索好多个有关万年历的做法。
4.冲突的话我建议换一路SPI,呵呵
5.I2C可以用GPIO模拟。
6.我一直在想,如果要是不用这个芯片,换另外一个芯片会如何?记得PIC24系列的有PMP功能,但是如果你要是既挂屏幕,又挂NORFLASH,好像也不可能。
7.不知道谁还能有更好的方案,期待中......

网友O:
20楼的说法,我认为ST是不是宣传的是100K量的价格?哈哈

网友P:
FSMC

哎,提到FSMC就~~~~
  本来项目上设计到用nandflash,但是便宜点的STM32又不支持,成本上去了,老大也不同意用这个了,真的很~~~~

网友Q:
如果一个RTS就难住的话,所有的单片机都不能玩了

网友I:
难不住,有点烦。

ATMEL的大多ARM CPU好像都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R:
STM32就是ST32,它非神仙,也非妖魔

不要把STM32过于神化,也不要因为一些BUG把STM32一棍子打死。

STM32有它自己合适的定位,它不是万金油,更不是万能药,如何给自己的方案选型,一定要自己来,而不能在网络上人云亦云地跟风。

这世上本来就没有最具性价比的芯片,只有最适合你用来做某个项目的芯片!换个人来做这个项目,说不定他会选择另外一个芯片了。

网友S:
听说有spi接口的tft屏,

手机上很多屏都是spi接口的

网友T:
ST到底怎么样?

我可能也会用到ST芯片,ST芯片在业界内是否属于上等水平,它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不知道怎么样。

网友U:
不错

这个还可以啊,挺好的哟,在说了那有万能的啊,是吧

网友V:
问题多多

稳定性究竟怎样还不好说,但就库的频繁升级而且上下库之间的不兼容,给我造了不少麻烦

网友W:
不要轻易接受新事物。

网友X:
STM32正准备使用

希望我用的时候不会遇到内部功能冲突的情况!!!

网友Y:
感慨

正在用,努力熟悉它。想把它玩弄于手掌中,不过经常被它玩晕。它成长太快了。功能很强大。

网友Z(2009-06-23):
恩 比较关心可靠性

STM32刚出来的时候就关注了,可惜后来转行干了射频,现在有项目要用,又得重新关注,呵呵。 这个芯片功能这么多,又是刚出的,不尽如人意也正常。
   以前用量不大,买ST处理器很困难,如果在中关村电子市场到处都有就好了。

网友AA:
已经比avr的性价比强多了

网友AB:
STM32也不是理想的那样,不过价价比还行!

网友AC:
感觉低端的还是蛮不错的,至少可以杀杀51的价格嘛

网友AC:
RTC是记数器其实挺好用的嘛

网友AC:
个人感觉就是手工焊接太吃力了,做样机头痛

网友AD:
超级难用 难理解 IIC简直就是烂到家 TIM都是16位  RTC 能叫RTC么? 整天胡扯八道

网友AE:
手中有芯片,心中无芯片。很多项目都可以很灵活地选择CPU

手中有芯片,心中无芯片。很多项目都可以很灵活地选择CPU

CPU只是一个实现算法的道具而已
算法本身才是最重要的

香水城你说是不是?
不过看了一下ST的document,ST32内部的资源还是蛮多的

网友AF:
还没用过

还没用过

网友AG:
能不能给ADC加上基准源

因为这个基准源选择有一定的难度.
能不能给推荐几个?谢谢

网友AH:
这是没有办法的呀

我的项目也是用STM32的芯片,可是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我都没有使用,比如CAN,SDIO等..
不过我还是选它了

网友AI(2009-08-11):
其实STM32还是不错的,功能和稳定性都还可以。不过要让刚接手的人觉得好用,还是要下番功夫的。

网友AJ:
我也拍砖:
1,SRAM竟然不和VBAT相连,我想寸两个加密数据在里面就一定要用那几个加密寄存器。太麻烦
2,SRAM太小了。最大的是64K,想跑个UCOS就有点小了。至少要给个128K的啊。
其它的地方我还挺满意的。
其实做选型最好先从高配置的选起,等产品做好了再降低要求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尤其是目标比较明确了。
M32最大的一个优势是管教兼容,这个对降低配置特别有用。

网友AK:
今天对比了一下stm32的rtc和lpc2478的rtc,2478的rtc是硬件直接计算好时间的年月日什么的都有,但是他的耗电太严重了,20个ua,stm32是2ma,专用芯片的电流小于1ua。可见一般了,stm32的rtc能凑合着用,2478的rtc绝对是**肋。所以结论是凑合着点吧。

网友AK:
不过有些地方也是没搞懂,为什么stm32同一个io系列的管教,有的兼容5v,有的不兼容,我也没仔细看到这点,自以为是了,幸好加了一下电阻,不然整个产品就要重新设计,万幸,呵呵,希望能一致了以后。

网友AL:
47楼,64K ram跑UC/OS-II,一般的应用没问题吧

网友AJ:
47楼,64K ram跑UC/OS-II,一般的应用没问题吧
引用 网友AL:

没问题,UCOS+GUI也不到64K,不过这些都是基础啊,总要跑应用的啊。真的加上个漂亮界面的应用就不够了。
即便是个小图片的JPEG解码也肯定不够啊。

网友AM:
其实,32位机,想取代已经成熟的中高档8位机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。。

网友AL:
cortex-m3内核的芯片适用于低成本应用,不要指望它什么事都做的了,另外,stm32也能外扩ram。

网友AN:
整了几个月,发现i2c不是很好,不支持单步调试,烦啊?不知道那位大哥能解决这问题啊?

网友AO(2011-02-10):
现在产品就是用stm32f103c8,感觉不错,就是功耗高了点儿,等着L系列出土了   关于IIC,基本都是模拟的吧

网友AP:
IIC连厂家支持都建议采用模拟的方式。设计时一定要先看问题故障处理表,否则出了问题厂家是不负责的。

网友AP:
这就不错了。有的厂家连问题故障表都没有,请等着你提出问题,然后丰富厂家支持的问题库呢!!

网友AQ:
初学 观望

网友AR:
同意4楼的说法,人无完人,芯片也一样,有侧重点才会有经典之处,还是根据各自项目选择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