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香版主,如何在stm32里采用 定点运算模拟浮点 是否有库?

楼主(2009-05-09):
香版主,如何在stm32里采用 定点运算模拟浮点,是否有库?

就是用定点运算来模拟浮点运算,涉及定标的问题,就是确定小数点的位置。
Ti的dsp有这样一个库,如果stm32有这个库就好了,这样利用其的乘法和除法的硬件功能可以向低端dsp用途深入。

网友A:
不记得ST发布过这样的库,你看看IAR或KEIL编译器中有没有?

一般这种运算的库是编译器的厂商发布的。

楼主:
有库会很方便

有库会很方便,而且也可以向低端dsp挑战啊

楼主:
应该有个库,这样方便

应该有个库,这样方便,
netjob的库里只有个tan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