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想用STM32的FSMC挂普通单色液晶遇到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5-09):
液晶的数据线不是三态的,所以直接挂在FSMC的总线上是肯定不行了,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才即可以保持FSMC总线上其他器件能够正常使用,液晶也可以驱动起来呢?谢谢

楼主:
香版主有没有啥好建议啊

网友A:
不好意思,除了使用外部驱动器件之外,我也没有什么好办

如果使段式的液晶屏,你可以参考ST网站上的应用笔记:
AN1048 ST7 Software LCD driver
AN2656 STM32F10xxx LCD glass driver firmware
AN2687 STM8S20xxx LCD software driver

还有:AN2790 TFT LCD interfacing with the high-density STM32F10xxx FSMC

请用网站上的搜索功能,按LCD或文档编号搜索即可。

网友B:
为是么非要三态的啊?

网友C:
不是三态你可以在外面加三态门啊!

楼主:
确实应该加三态器件

确实应该加三态器件,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:
1、如果采用74HC245作为总线结构的话,输入输出方向控制;
2、FSMC外部总线上还有其他设备,比如RAM等,如果解决告诉设备和低速设备在一条总线上的问题;
3、如果增加的三态器件,和液晶的时序配合问题,毕竟液晶在这条总线上是太慢了。
我感觉这些问题我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。

网友D:
不是三态,还叫什么总线

总线就是BUS,相当于公共汽车,大家都可以用,为了不冲突,三态就诞生了。

楼主:
这块液晶的数据线不是三态的,没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