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3合1(STM32,STM8,STLINK)板中STM32原理图,样例程序,使用说明

楼主(2009-05-11):
补充一下STM32最小系统的原理图,样例程序和使用说明。
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5/2009511162619365.pdf

楼主:
stm32程序 stlink使用 光盘说明

网友A:
为什么编译不能通过

没有USB_Cable_Config函数,望指教

网友B:
ST MCU

请指教一下,为什么补充包里的“stm32demo”编译不能通过啊?

网友B:
请求给一个控制LED灯的例程

网友C:
试试这个

GPIO LED DEMO 基于ST 3.0的库和IAR5.3

网友C:
USB JOYSTICK DEMO

同样基于USB3.0的库和IAR5.3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5/200951394811842.zip

网友D:
4.x版本的运行不过去

usb初始化不对,难道是我板子的问题?
没有仔细研究,只是把程序下了一下。有没有试过的,交流一下。

楼主:
基于 2.0库 iar5.20 iar5.30 iar4.4x 的demo

楼主:
一点说明

有客户 要求做5.20的程序  上面既是
  但是5.20是不支持stlink的 所以调试3合一  希望大家使用iar5.30 mdk3.50
这样才能用stlink下载 仿真
  别的版本不能支持stlink

网友E:
ST-Link

包装上说ST-Link可以在线升级支持所有的STM32和STM8系列,请问现在可以升级吗?怎么升级呢?

网友C:
LS的你要升级什么?

网友E:
当然说的是三合一板子上的STLINK撒

网友C:
那为什么要升级呢?你觉得哪里不好?

网友F:
三合一之STM32的问题

使用3合一的套件,在IAR5.30下面, 选择STLINK, 板上电源跳线也选择为STLINK,
一开始插上STLINK时,三合一的STM32板的几个灯会不停的闪烁,当我在IAR5.30里将我的程序编译完成时,然后选择DOWNLOAD&DEBUG进行调试时,STM32的几个LED停止闪烁(是否STLINK已经复位STM32?),然后STLINK上的那个LED一直在闪烁(是否指示STLINK正在工作中?),但是就这样一直停在这个状态了,然后IAR5.30也将没有任何的响应!

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恳请大侠帮我分析分析,谢谢!

网友E:
STLINK

为什么要问升级呢?13楼有说。另外就是没测试过三合一板子上的STLINK,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能够支持所有的STM32和STM8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