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uart居然是单双工的

楼主(2009-05-18):
本人刚开始学习stm32,从串口的例程开始。
看它介绍说是全双工的,实际一看就是单双工的嘛:因为共用一个寄存器来发送、接收,这样带来很大问题。
实际中,测试方法是:采用中断方式,将接收到的数据立即发送回去。
代码如下:
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//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
      temp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
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temp);
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      {
            ;
      }
    }
实际中发现,每次发送一个字节给STM32的话,能正确执行。但是如果发送一串(用串口调试助手),则回来的全是乱码了。
再次测试,用一个数组将接收到的数据存起来,而不发送,则看到接收到的一串数据都是对的。
程序代码细节使用的是lib2.03的提供。
之前用过MSP430或LPC2xxx,做这样的程序都没有问题,这次stm32让人吃惊。请问这是我的程序问题还是stm32固有的?

网友A:
自己的问题! 晕!!

网友B:
你下结论也太草率了吧?

请注意发送和接收使用不同的寄存器,但操作的名字是一样的。

看看这个USART的框图:

楼主:
那怎么解释我这个现象呢?

那怎么解释我这个现象呢?
接单个字节能转发正常,接一串就不行(比如发23字节,可能收23或更少字节回来,但数据基本不对)。接一串数据时,如果不转发回来而放在数组里缓存,也是正常的。
我的主函数就是while(1){ ;}。

----这直观的理解就是,转发刚收到的字节时占用了过长的时间,以至于不能正常接收下一个字节。

网友B:
好好看看你的程序吧

比如这一句话:
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
这意味着发送不结束,不会进入循环的下一个周期接收新的数据。如果发送方连续无间隔地发送数据,你的程序肯定出错!

楼主:
谢谢,你说的我能理解

但是,比stm32慢很多的msp430执行这样的函数都不会出错,更不要说lpc2xxx了,为什么stm32搞不定呢?难道非要利用发送中断再加一个定时器才能完成串口转发的工作吗?

楼主:
还有,stm32没有串口超时中断、没有FIFO感觉有点遗憾

之前用LPC2xxx的,有串口超时中断、带FIFO这几点感觉很好,stm32没有,虽然说可以通过其它途径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,但还是觉得有点点遗憾

网友C:
请问你的通讯波特率是多少?

个人感觉是你的程序整体流程存在问题,但是看不到全部代码,无法判别。

网友B:
你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

这是你的程序,我把它编上行号:
1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
2    {
3      //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
4      temp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
5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temp);
6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7      {
8            ;
9      }
10    }

当收到一个字节后,即收到一个字节的停止位后,才有RXNE标志,也就是说程序进入到第4行时,肯定是在停止位之后,至于离停止位有多远,需要看程序的第1行离停止位有多远。

程序从第4行进入到第10行时,意味着你发送的一个字节的停止位已经发送完毕。

你是否看到,在接收到一个字节的停止位到发送出同样字节的停止位,这个时间间隔大于线路上传送一个字节的长度,这正是我前面说的“如果发送方连续无间隔地发送数据,你的程序肯定出错!”

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,因为发送和接收的速率是一样的,只要去掉第6~9行的代码即可,何必搞那么复杂。

楼主:
我做了实验

谢谢各位讨论!
刚做了一下实验:
1 和波特率没有关系,9600 115200都会有问题;
2 浪淘沙,你所提到的“只要去掉第6~9行的代码即可,何必搞那么复杂。”实验发现是不行的,这样做的结果就只有字符串中最后一个字 偶尔 能能正确发出去。
你刚才提到说“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”这句话会阻碍接收后面的一个字节,但是那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应该能正确转发回去吧,但事实是第一个字节也不能正确转发回去。

我这个程序就是改自 lib库下的 ExamplesUSARTInterrupt 下的,如果哪位有兴趣,也做一下实验看看好吗?
谢谢

网友B:
还是把你改过的程序贴出来吧

别人改了以后即使没有问题,你的程序哪里错了你还是不知道。

网友D:
是不是你的程序与原来的中断程序冲突了?

网友E:
串行通信这么慢的通信方式

绝大部分场合应该选择中断来驱动

和单条指令的执行周期相比,串行发送完一个字节要消耗相当长的时间。

楼主:
程序见附件

我用的深圳英倍特公司的STM32E开发板,上面芯片是STM32F103ZET6,Z版本。
keil用的3.40.

因为一次发送单个字节总能正确转发回来,而且一次发送多个字节也能有返回,所以香版说的 “是不是你的程序与原来的中断程序冲突了?”应该可以排除。

谢谢大家讨论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5/200951816646853.rar

网友F:
初生牛犊有冲劲……

网友B:
2.34MB,你的程序怎么这么大,让人怎么看?

楼主:
大部分都是keil生成的.o,.crf文件

因为我把lib以c文件形式加进去的,大部分都是keil生成的.o,.crf文件,我这里修改的就是main.c和stm32f10x_it.c两个文件而已。
请注意,我用的是uart2,如果是用uart1的话,丢数据情况会好一点,但还是会丢,比如23个字节会丢2个。

我觉得,如果能排除是我程序的问题(但实际我就是用的lib中的例子)的话,那就证明了 1 uart是单双工 或者 2 把中断向量表放在flash里会引起中断处理很慢(我这里用的例子,中断向量放在flash里)

正是因为有可能是这两个问题,所以我才追究了一下,而不是  mohanwei 兄所谓的 “初生牛犊有冲劲……”

期待哪位的实验结果

网友G:
说一下个人的看法

CPU设计出来是要让正常用起来,而不是任何方法都可以用的;
其实串口发送接收不是很复杂,可能是楼主的想法比较别致;
1.串口可以全双工,如果是全双工,最好采用中断方式接收发,否则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;
2.CPU只有一个,就是说实际执行的只有一条线,由于没有FIFO,所以不用中断的话,处理不好就会...丢数据的

网友H:
猜一下

  之前用过MSP430或LPC2xxx,做这样的程序都没有问题,这次stm32让人吃惊。请问这是我的程序问题还是stm32固有的?
  猜一下:
因为MSP430或LPC2xxx的串口有FIFO,而STM32的串口没有FIFO

楼主:
我觉得和FIFO有一定关系,但不大

我这么做并不是应用所要求,只是学习串口程序设计时这么测试来着

我觉得和FIFO有一定关系,但不大,否者不好解释 转发一个字节正确的现象,也不好解释转发一串字节时连第一个字节都出错的现象

网友I:
打死我不信

那能卖吗? 自己的问题吧...

网友J:
17楼的skyhigh!

请注意使用 MDK的 clean target功能,如果你没用这个功能的话 !!!

网友B:
既然是学习,就再深入地研究一下吧

请楼主找个示波器,分别监视STM32的RX和TX,看看TX的起始位与RX上的停止位之间的间隔有多大,这样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在9楼解释得对不对。

UART是异步通信,如果STM32的RX接收到的数据时钟比STM32的TX数据时钟快,你这样的程序,必然会发生你看到的结果。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到接收和发送的数据字节是否长度一致,只要稍有不一致,就会发生我在9楼解释的问题。请注意,UART通信允许通信双方的数据时钟不一致,这时FIFO将起关键的作用。

楼主:
波特率一样,应该没有接收数据时钟和TX数据时钟不一样的事

浪淘沙兄,你做实验了吗?
波特率一样,应该没有接收数据时钟和TX数据时钟不一样的事吧,我认为这应该不用示波器来验证。

另外,即使是这个问题,那一串数据时第一个字节总应该能转发对,是不是?

网友B:
谁说波特率一样就应该数据时钟也一样?

如果说波特率一样就应该数据时钟也一样,那么UART协议何必搞那么复杂?

不好意思,对我来说,目前还不需要做实验来证明芯片的功能。

楼主:
我知道你不需要做实验来证明芯片的功能

我知道你不需要做实验来证明芯片的功能 :)
那你帮忙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好吧,你让我把程序贴上来我也贴了啊。

此外,按照你的解释,发送一串数据时,第一个字节总应该转发对吧?

看你的签名像是ST的技术支持人员,请针对我的疑问换位思考一下可以么?

谢谢!

网友B:
我看了你的程序,除了我上面分析的问题外暂时没有看出其

既然你提到换位思考,我很赞同,能不能请你也替我考虑一下,帮我把你的波形捕捉一下,然后我来解释你的现象。注意只要能够看到2~3个回合即可。

根据我的判断,你的程序如果在第一个字节就错,可以有多种可能性:
1)两边时钟频率差的很远
2)中断响应延迟
3)发送缓冲区没有被清除

你还可以试试,不管上位机发送多少字节,STM32只转发回第一个字节,随后的丢弃,看看还错不错。

网友K:
STM32的USART肯定是可以支持全双工的

就像楼上某位朋友说的,“CPU设计出来是要让正常用起来,而不是任何方法都可以用的;”

下图就是一个收到从串口调试助手发下来的三个数据,然后立马又发送出去回显的波形。

可以清楚地看到,STM32的USART能够同时在Rx和Tx线上进行收和发的工作。并且回显正确。难道这不是全双工么。

网友L:
发送前未检查

借用9楼的

1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
2    {
3      //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
4      temp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
5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temp);
6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7      {
8            ;
9      }
10    }

第5行有一个严重错误

就是未检查串口发送寄存器是否为空就发送数据

试着把6-9行改到第5行之前,把条件改成发送寄存器是否为空(TXE),就一定没问题了

>> 另外,即使是这个问题,那一串数据时第一个字节总应该能转发对,是不是?

第5行刚刚发送时,数据还没进入发送移位寄存器,TC的状态有可能还是置位,所以6-9行的检查无效

在你正在发送第一个字节时,收到第二个字节,没作 TXE 检查就发送第二个字节,肯定把第一个正在发送中的字节破坏了

网友M:
看题目,吓我一跳

楼主:
综合实验,总结结论如下:

回27楼 浪淘沙:谢谢你的回复,前两天忙于别的事情,就没来得及看你的消息,抱歉!
回28楼 lut1lut:谢谢你做这个实验,弥补我的示波器不能拷屏的遗憾。
回29楼 kl818bc:你的分析是正确的,后来实验验证了,谢谢!
这一点请ST公司的 浪淘沙 注意一下,你可能考虑得过于复杂而非实际情况 :)

我的最终实验结论是这样的:
1. 程序确实需要如kl818bc所述,要做修改,虽然我是从ST的lib库里拷贝出来的,如最新的3.0.3lib里仍是这样写:
PUTCHAR_PROTOTYPE
{
A:
  /*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USART_SendData(USARTx, (uint8_t) ch);
B:
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
  {
  }
C:
  return ch;
}
但事实证明还是有问题,但如果把B-C之间的代码放到A之前就没有问题,我反复做实验,证明了这一点;

2.英倍特公司的EM-STM3210E开发板的ST公司的ST3232C这颗芯片的延时太长。
我后来直接把TXD RXD这两根线直接从STM32芯片上焊出来,接到CP2102上,再做那个直接转发的实验,完全正确!然后再通过ST3232C变换的RS232信号给到台式机上,直接转发怎么都错误!直接用ST3232C变换的RS232信号,单纯发或者单纯收都没有问题,可见就是ST3232C延时长的原因了。

以上分析,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如果ST公司或英倍特公司认为 ST3232C 性能没有问题的话,那就请自己做实验或给出其它解释。

网友N:
确实,STM32的串口设计和其他用过的CPU有差别

中断方式必须发送完成后关闭发送中断使能这个就很与众不同啊,以前用过一些16位的CPU,没发现有类似的设计。但是如果按照他的例子发送和接收数据可以做到正确,估计楼主的查询方式不太适合STM32.

网友O:
没这么复杂吧?

没问题的。我在STM32上,曾用查询的方式作过921600bps的通信,很可靠的!

网友D:
ST的板子上都是使用ST3232C,从来没有32楼说的问题

请楼主还是使用示波器看看再说吧,尤其是ST3232C延时长的问题。

你也可以查看ST3232C的数据手册,手册中有具体的延时参数。

网友O:
试试这个,波特率自己定

U8 xBuffer[16];
U32 pHead = 0;
U32 pEnd = 0;

while(1)
{
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RXNE) != RESET)
  {
      xBuffer[pEnd++]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
      pEnd &= 0x0f;
  }

  if((pHead != pEnd)&&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XE) != RESET))
  {
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 xBuffer[pHead++]);
      pHead &= 0x0f;
  }
}

网友P(2016-12-30):
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,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你在收发双方通讯协议完全一致的情况下(波特率,起停位,校验位等),如果还是有问题,你可以换个调试助手试试

网友Q:
前阵子做 DMA+USART也遇到类似问题,用了两个DMA通道分别做USART收/送, 但USART_DR却共用给TDR与RDR ,导致出错
解决的方式为 USART收采用DMA / USART发采用polling的方式

网友R(2017-06-01):
我也发现确实有此问题,是3232转换芯片的问题,将3232的TTL端T/R短接作LOOP,232电平端接PC,此时PC发送数据按道理应该会收到一模一样的数据。问题来了: 1、如果串口电平在+/-10V时,接收数据会很大干扰,无论什么波特率都可能会收到误码,发出的232波形类似三角波, 2、用USB转RS232的线接此板子,232电平在+/-5V左右,此时收发正常,波形也正常  3、我使用了SIPEX的某一批芯片完全无此问题,但后来采购了一批此问题出现。山寨的所谓大芯片MAX3232在此LOOP模式时波形更加惨不忍睹,完全无法接收正确。图一: 测试板,上面有多个不同批次的3232

测试架

测试架

图二: 某批OK之SP3232EEN(能工作在230400之下任意波特率,再升就有误码,CH1为PC TXD,CH2为PC RXD,下同)

某批OK之SP3232

某批OK之SP3232

图三: 某批不OK之SP3232EEN(除双工问题外,能工作在512000之下任意波特率)

不OK之SP3232

不OK之SP3232

图四:国产之大芯片MAX3232CSE

山寨大芯片3232

山寨大芯片3232

6月2日补充测试:
今天再根据SP3232EEN手册做了一番测试,结果如下:
根据手册,SP3232的空载电流在0.3--1mA,实测正品SP3232为0.36mA,可疑品SP3232为4.05mA,输出扫幅为+/-5.4V,也就是2/6脚电压,实测正品为+/-5.5V,可疑品为+/-6.2V
首先从电流、扫幅基本就可分辨真假了。

可疑品双工工作的波形:
在接收数据时同时发送数据,可见发送的数据波形严重变形,一旦不接收则发送恢复正常。

正品和可疑品的5脚波形,黄色为可疑品,蓝色为正品。
测试了很多不同来源的山寨MAX3232CSE,SP3232EEN,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山寨品采用恒定频率开关电容实现正负压产生,如上图为265KHz方波,正品则是变频率的,估计是根据电压自动实现,所以真品都很省电,山寨电流往往比较大。

再叨叨下,国内汕头等地山寨的MAX3232质量相当不可靠,我买的一批2K多都贴上去了,结果全部电荷泵无**常工作,无正负压,电流达到20mA,只能一片片拆,这帮山寨厂希望早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