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请教个问题! STM32 I2S 接 AUDIO CODEC

楼主(2009-05-18):
一般的 AUDIO CODEC 是这样的接口 !!  ST 的没法接 !!!  因为在输出 DAC 的同事需要读取出 ADC 值!  也就是 MIC !  如果要分时用的话!  这就不能实现了! 语音的功能就有问题了!!!  不知道 ST 的要怎么接了?? 程序上怎么弄了?

楼主:
ADCDAT 应该怎么处理??

现在很多的 CODEC 都是这样的I2S 接口 !!

网友A:
哪个是输入、哪个是输出?信号的时序是怎么样的?

什么也没说,谁知道应该怎么接?

网友B:
怎么不能接

大容量的STM32有2个I2S接口
可以考虑这样接:
一个接ADCDAT,一个接DACDAT,共用BCLK和LRCK

网友C:
顶楼的请看附图

该图是ST的DEMO板上的例子。
至于你所说的“如果要分时用的话!  这就不能实现了! 语音的功能就有问题了”,那是你对自己的编程的判断不足而已!

楼主:
ST的DEMO板上 CODEC 只有 DAC 吧? 有 ADC 吗??

网友C:
如果ALC5621能够支持同时播放和录音

就应该能够实现软件对其实时读写的操作,而不影响其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