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通讯疑问

楼主(2009-05-19):
第一次使用SPI通讯问题简单请包含
利用STM32103VBT6的SPI1和STM32F103C6T6的SPI1通讯,NSS,SCLK,MOSI,MISO直接连接,不是MOSI和MISO交叉连接吗?如果NSS配置软件管理,在GPIO配置中以上4个IO配置全是GPIO_Mode_AF_PP吗?还是对MASTER,NSS配置为推挽输出,对SLAVE配置为浮空输入?
SPI通讯如果对MASTER 只是发送数据对SLAVE只是接收数据的情况,是不是设置为单向数据模式?谢谢

网友A:
我是这样做的

MASTER的MOSI-->PP,
MASTER的MOSI-->如果SLAVE的MOSI是PP,就用悬空了.
MASTER的NSS不用,把它配置成普通IO,PP,接到SLAVE的NSS上.

你说的是单线模式吧? 只发就好用,如果要收/发,用单线,要切换"发"模式才能发出SCK.有点麻烦不好用...

如果是自己两块单片机通讯,可以试试单线模式,省一条线,把MOSI与MOSI接上就可以了,反正一般也只能用"单双功".

楼主:
谢谢

已搞定我全部配成AF_PP单总线加数据祯校验,通讯可靠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