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的flash有几种加密方法?望各个大大不吝赐教

楼主:
就是防止程序被读出来,看手册上有一种是通过设置flash寄存器加密。但是有看见别人提到利用96位的stm32芯片ID号加密,不知如何实现。除此二种方法外,不知还要其他的不?感谢!

网友A(2009-05-19):
STM32程序加密

也想知道这方面的东西,不知道大伙用过没有,能否给普及一下。

网友B:
stm32只有1种加密方法,就是RDP!=0xa5

网友C:
简单的方法就是

在代码里面保存于序列号相关的信息, 代码运行中随机调用产生此信息的函数生成对应的信息. 程序运行中, 比对这两个信息, 根据结果决定如何运行程序,
比如擦除整个flash, 生成不正确的结果, 限制某些功能等等.这样如果不分析程序, 就有部分功能不能用.

网友B:
McuIsp的手持在线编程机和miniIsp下载盒特色功能:

在ISP下载时,按照客户自定义算法,实时地从芯片唯一序列号来更改代码内容。
从而实现LS的目的......

楼主:
谢谢4楼和5楼

谢谢4楼和5楼

网友D:
可以使用SWD的单线口烧写程序时提供加密设置么?

网友E(2009-12-19)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这个加密之后,是擦除全芯片就可以解除吗?还是擦除后仍然保留?

网友F:
严重关注之中~~~

网友G:
FLASH加密,还没用过

网友H:
是啊,我也很关心9楼的问题

网友I(2012-04-28):
各位大哥  小弟想求教一下怎么能读出STM32 flash中的程序 flash未加密  拜谢!

网友I:
各位大哥  小弟想求教一下怎么能读出STM32 flash中的程序 flash未加密 求具体步骤  拜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