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R912 watch dog?

楼主(2009-05-25):
STR912 规格书讲得比较笼统,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确
他的看门狗,采用中断方式,是不是在中断前喂狗,他就不会中断了
另外喂狗的时候,没找到往那个reg里面喂狗?

网友A:
STR912的看门狗

STR912的看门狗有2种模式,一种是普通的简单定时器,不具备看门狗的复位功能,另一种是看门狗模式。

普通定时器模式下当计数器计数结束才有中断,在看门狗模式下当计数器计数结束则会产生复位。

喂狗只需向键寄存器(WDG_KR)写入正确的键值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