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通信口争用DMA咋办?

楼主(2009-05-25):
USART1 和 SPI2对应同一个DMA通道,可我的两个通信口都要用DMA咋办?

网友A:
如果一定要同时使用UART和SPI的DMA功能,请用其它端口

STM32中有足够的资源,在设计的最初阶段就必须分配好各种资源,以避免冲突。

网友B:
DMA不是有优先级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