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没人用STM8吗?

楼主(2009-05-26):
STM8, IDE, AN, ce, tv
全是STM32的贴子.

为什么我的全局变量不会被初始化为0?有人知道吗,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我用STM8,C编译器为Raisonance,IDE为STVD

网友A:
启动代码会自动清零啊

网友B:
“全局变量不会被初始化为0”不是C编译器的义务

除非你声明的时候,同时是一个赋值为0的语句。

尽量减少对编译器增强特性的依赖,因为各家的C编译器对增强的侧重点有差异。

楼主:
回4楼

我知道启动代码会自动清零,正是因为启动代码没有把我的全局变量清零,所以我找不到原因啊.

网友C:
最好不要对启动代码或编译器的行为作任何假设

始终通过程序初始化程序变量,这样保证程序的可移植性和可靠性。

楼主:
刚用STM8,请问香水域

编译器为Raisonance是不是自动会把下面的启动程序段编译进去???不是把全局变量初始化为0?

CST7_START:
CST7_START_V:
CST7_START_Z:
CST7_START_V_Z:

; Comment ou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r project does not use any
; 0-initialized C global variables initialization.
; ?C?ZeroData must be called BEFORE ?C?InitData
    CALL    ?C?ZeroData                ; Initialize null global variables

; Comment ou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r project does not use any C global
; variables initialization. If you are unsure, just leave it as it is.
    CALL    ?C?InitData                ; Initialize global variables.

    JP      m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all the user entry point (mai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in must NEVER return!

楼主:
解决了

要添加一个INITSTATICVAR编译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