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寄存器与库的关系?不能正常通讯,正在调程序,在

楼主(2009-05-27):
在做串口通讯调试的时候,STM32接收正常,可是只能发送一字节的数据,然后就不再发送的,经查程序发现如下问题。
在状态寄存器状态寄存器(USART_SR)中与发送有关的位为位6和位7,还有低三位。

如果检测串口是否发送完成或错误,应该用的检测值为0XC7,而库中用的是0X0727,这时检测位已经达到11位了,而这个寄存器可用的位只有10位,如果用0X727进行检测,和发送有送的只有低3位,其它并不能检测是否发送完成呀。

如下图所示。

楼主:
程序正常运行时的寄存器,显示已经发送完成

楼主:
发送部分的程序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UART1发送数据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1_send(void)
{
  uint8 i;
  for(i=0;i<uart1len;i++)
  {
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art1_buff);
    feeddog();
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 USART_IT_TXE) == RESET);
  }
}

大家注意:USART_IT_TXE这个值是0x727,此时发送完成已经置位,只是0X727检测不到相应的位,所以每次都检测没有发送完成,不会再次发送了。而0X727是检测11位,可是该寄存器有用的位只有10位,一时想不明白。

而把USART_IT_TXE的值改为0X00C7程序可以正常接收与发送了。

这时库文件:
FlagStatus 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_TypeDef* USARTx, u16 USART_FLAG)
{
  FlagStatus bitstatus = RESET;
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USART_FLAG(USART_FLAG));

  if ((USARTx->SR & USART_FLAG) != (u16)RESET)
  {
    bitstatus = SET;
  }
  else
  {
    bitstatus = RESET;
  }
  return bitstatus;
}

网友A:
这样试试

for(i=0;i<uart1len;i++)
  {
    USART_SendData(USART1, uart1_buff);
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1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  }

楼主:
中间那是喂狗,宏定义,现在看门狗就没有开,

中间那是看门狗的宏定义,没有开。
通过单步运行可以发现问题的,就是0X727根本检测不到与发送相关的那两个标识位。
TXE,TC两位在位6和位7上,而0X727只能检测到位5上,而位5是与接收有关的位。
这个可以看一下手册的。

网友A:
试了再说

把原来的代码删掉(for(){}),把新的代码加进去,效果肯定不一样!

楼主:
多谢楼上,是我把标志用错了

呵呵,是我把标志弄错了。
用成了USART_IT_TXE,而应该用成USART_FLAG_TX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