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m32f103的外部flash

楼主(2009-05-28):
  请教一个问题,如果使用stm32f103ze的外部flash来存储程序,怎么用仿真器把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中?我用的ST-LINK-II,开发环境是IAR4.42,这个开发环境的flashloader中,只有对应于内部flash的,如果要下载到外部flash是不是要自己编写flashloader啊?

网友A:
是的,要自己编写flashloader

网友B:
iar最新的有带

楼主:
还有些问题

还想问一下版主,如果自己编写flashloader,能否在iar自带的那个的基础上,把flash的初始化和读写部分改为自己所用的flash相应的程序,其它部分不变就可以呢?
问一下4楼的朋友:高版本的iar带的flashloader都包含哪些flash芯片的下载程序啊?

网友A:
哈哈,5楼这个问题就不要问我了

我没有用过这些功能,我也不会。

网友C:
可以的!

详细看IAR自带的帮助,例子见
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.4armsrcflashloaderST

网友D:
IAR

有相应文档提供。
而且安装目录下有举例。真正写flashloader,其实主要是完成两个函数,一个是外部的初始化。一个是外部NOR的字节编程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

谢谢大家的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