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AD怎么这么差劲啊?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用LM336做AD参考电压,我量过336输出2.5V很精确

加一个1V(比较稳定)电压,采集数据
最大最小相差50个数据。

我用过万利的板子测试过他们的AD,他们用的AMS117做参考,误差也不超过5个数据。
看看我原理图右问题吗?

楼主:
看看图

那个1UF的电解电容,由于没有找到,我换了4.7uf电容

网友A:
【AN2834】如何在STM32F10xxx上得到最佳的ADC精度

系统怀疑你有重复加贴内容的倾向,所以拒绝你的帖子
哈哈,俺发过无数这样的帖子~~~~~~~~~

看过这个应用笔记吗?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stmicroelectronics.com.cn/mcu/images/AN2834_CHN_2008_Nov.pdf

楼主:
这个我都仔细看过

这些帖子在选用这个时候,我就看过。

不过也有些人说,误差超过50个数,当时因为这个原因,我还犹豫了几天。

现在我花费一个多月,板子出来了,结果我的误差应验了别人说的了。误差50个数据。

我用万利测试过,误差不错过5个,也许是我布的板子的问题。明天慢慢找问题吧。

我发贴是让大家帮助我,怎么解决问题,而不是说芯片不好。说实话我也问过几个网友,他们有说很好的,也有说误差50个数据的。误差比较大,肯定在电路设计上有问题。现在我贴出图是让大家说说问题在那,我好改正。也有利于后来人注意哪些应用

网友A:
奇怪,你的VREF+为什么要通过一个电阻和3.3V供电连在一起?

还有为什么LM336的输出没有滤波?

如果LM336的输出在PCB上到MCU的VREF+距离很远,又没有滤波,这不是等于加了一个天线,把外界的噪声引进来了吗。

再有你说“我用LM336做AD参考电压,我量过336输出2.5V很精确”,STM32的AD最快可以达到1us,你用什么仪器量的336输出2.5V很精确?这个仪器的精度和速度比STM32的AD好吗?如果你是用万用表量的,那根本不能作为依据。

楼主:
哦,谢谢版主

我开始已经意料到没有加滤波电容了。
还有LM336到参考距离很近。
加个100欧电阻是限流作用。
采集到数据,是偶尔有波动大数据。

网友A:
为什么把VREF+通过一个电阻和3.3V供电连在一起

这不是等于把3.3V电源上的数字部分噪声引入VREF+?

楼主:
LM336就是这样用法

看看这是截图

网友B:
我出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!

都是搞测控的,ad的处理肯定不是菜鸟

网友B:
主要是本身结构的问题

AN2834早就看过了
问题依旧,AN2834只能是入门介绍性的内容.
现在不敢臆测stm32的adc结构,但结构和专业adc还差的太远,阻抗和内部开关处理的不好,估计是为了低成本.ad问题跳变在多次测量中肯定出现,即使是万利的板子.高强度的系统测试中adc还有其他怪现象.
高精度的ad还是用专门的ad芯片.实际应用只能做为简单的控制,精度和速率要求不高还行.对于有要求的测控方面还差的远,最好外接ADI的或者MAX的或者其他外部的ADC.
建议楼主电路上考虑加一级LM1117之类的ldo之后再用参考源,布线用4层板,输入器件加保护环,内层加模拟地

网友C:
小题大作

   我认为12位ADC没必要这样小题大作。我最多用过22位ADC。
  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,楼主好好看看程序吧。
   STM32的ADC我用过,低速12位,高速10位都做过,没什么问题,不会比专业的ADC差很多。

网友D:
参考电压用错了吧

按照你下面的图,这是个类似TL431这类的参考源
但是你前面的图上,连个电容都没有,并且adj脚也没对啊

网友D:
不知道你这个库怎么做的

Vin接地,Vout输出, GND悬空
根本就跟LM336对不上号

网友E:
你的AD输入负载能力怎样? 可能要加个电容

你的AD输入负载能力怎样?  可能要加个电容

网友F:
336的温度系数达不到12位要求,不过在这里不是主要的.

楼主:
谢谢帮忙回答

STM32的AD应用,绝对找不到第二家。确实操作起来,比外接AD还简单,功能还强大。
但是,对AD的精度,确实不敢恭维。我用C8051F芯片的12位AD,用两成板子跳动是在5个数内。
布成4成板子,最多是2个数据。
呵呵就是我布的板子不怎么样,误差超过50个数据,也是有点大

楼主:
我用万利板子测试

我是用万利板子那个可调电阻测AD数据,如果我把电压调在4000做左右,采集63个数据,最大是20个数据。

如果电压调在2400左右,采集63点,跳动在10个数据左右。

网友A:
说实话,万利板子的定位是学习而不是芯片性能的评估

既然侧重点是学习以及成本的因素,它不可能做得很精准,对于芯片性能指标的测量只能做个参考。

如果要想真正地测量STM32芯片的性能指标,尤其是ADC的精度,权威的评估板是ST官方出的EVAL评估套件,STM32数据手册上的数据也是根据在EVAL评估套件上实测的数据得到。

ST的网站上有EVAL评估套件的介绍。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st.com/mcu/contentid-100-110-STM3210B_EVAL.html

楼主:
估计现在买得加个1000多

官方版本是4成板子,我看过别人测过的数据,大概在5个数据以上。
再说,也应该考虑我布板子的水平,官方如果误差在5个,我要是布4层板子,最好结果是10个数据。
10/4096=0.25%,误差达到设计精度极限,再考虑放大器误差,别的误差,精度可能会更差。

我还有一个疑问,就用误差50个数据,计算的结果,如果对1024的数据平均的话,精度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方案一直不敢用内部AD,郁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