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分享下盗版J-link V7的电路改造

楼主(2009-06-21):
先说下咋该,再说原因(请确认电路图,出问题别怨我)
将白圈里的电阻换成471(1K和这之间的也许行,我没有试),将白圈里的三极管换成8550

买了一个J-link V7,说可以通过JTAG口供电,但是实测不行,执行power on命令,测量有个脉冲,分析了电路,应该是监视电路监视到电压上升不正常,执行了保护,停止了输出,经过测试是驱动能力不行,挂一个10uF的电容都不行,换过之后带100mA的负载很正常,电压也不怎么跌

楼主:
我这个焊的电阻是4.7K的

也许有焊1K的,估计不用改,据说原版的用的是场效应管

网友A:
自供电

自供电不好
还是外加好点

楼主:
电流不大的话,方便

不用接好几根线了

网友B:
我买的一个执行power on没问题

也没拆开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