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IAR软件编译警告原因?

楼主(2009-06-21):
undefined behavior:the older of volatile access is undefined  in this statement?出现warning的原因是什么
我在main和stm32f10x_it.c中都定义了VU8 这样的变量了,在中断中是extern vu8定义的,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警告?
中断中利用的全局变量是不是必须定义为可变体?什么时候利用可变体?
软件是IAR 4.42a

楼主:
有点疑问?

中断中使用了volatile类型变量,为什么会出现undefined behavior:the older of volatile access is undefined  in this statement,使用volatile类型变量的场合是什么呢?

网友A:
同时访问两个volatile的问题

把其中一个用临时变量过度一下就好了

楼主:
什么情况下使用易变体?

我把vu8 修改为u8 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