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VD

楼主(2009-07-02):
各位大虾,STM32 PVD监测的是不是MCU芯片工作电压?

网友A(2011-03-31):
如果上电时电源上升缓慢,一旦开启PVD中断,PVD中断是不是马上就进入了?

网友B:
一般PVD的阀值比POR要高一些,如果电源从POR的阀值上升到PVD的阀值时间较长,确实可能会有开启PVD中断后马上进入中断的情况。

网友(2011-05-31):
你们能不能给个例程啊。
我用官方的怎么死活不进中断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