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ADC中sample time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09-07-02):
在ADC sample time register中可设置每个通道的sample cycles,范围从1.5cycles到239.5cycles。
1。cycles是不是ADC的输入时钟,即从APB2分频而来的?
如果APB2为72MHz,这ADC CLK=72MHz/2, /4, /6或/8
2.这里设的sample time是不是ADC转换一次所需时间?如果是,那么1.5个时钟周期如何转换完一次12bit的ADC?
如果我有10个通道,每次只需要转换一个通道的值,用ADC_Mode_RegSimult模式,那我每次转换的时候都要将相应通道的ADC_SQR设置为1吗?

网友A:
STM32 ADC中sample time是采样时间的意思

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中的说明:

1)这里的基准周期(Cycles)是ADC的输入时钟,即从APB2分频而来的。请记住ADC的输入时钟最大不能超过14MHz;如果APB2为72MHz,则你不能使用分频系数/2、/4,只能使用分频系数/6、/8

2)如果有10个通道,每次只需要转换一个通道的值,只需选择使用单次转换模式,不必设置ADC_SQR(使用扫描模式才需要)。关于单次和扫描模式的说明,请看我在另一个帖子中的解释:ADC问题

楼主:
回复主题:STM32 ADC中sample time是什么意思

非常感谢版主,我看的是英文版的资料R08,可能有些地方没注意到,特别是14M限制,幸好版主提醒

网友B(2014-04-28):
嗯 谢谢 LZ 的好东西,学习了!!!

网友C:
是不是翻译成采样间隔时间?
然后加上采样时间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