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版主请进!

楼主(2009-07-03):
64脚的STM32F103 AD的内部参考电压是多少?找了半天手册也没有找到

网友A:
所有STM32芯片中AD的参考电压都是外部提供的

所有STM32的型号,AD的参考电压都是通过Vref+提供的。100脚以上的型号,Vref+引到了片外,引脚名称为Vref+;64脚和小于64脚的型号,Vref+在芯片内部与VCC信号线相连,没有引到片外,这样AD的参考电压就是VCC上的电压。

除此之外,每个STM32芯片还有一个内部的参照电压,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测量点,在芯片内部连接到ADC1的通道17。

估计楼主说的是这个参照电压,而不是AD的参考电压,它的特性如下:

楼主:
谢谢香斑竹

我说的就是这个参照电压,怎么使用这个参照电压呢?

网友A:
STM32内置参照电压的使用

请看我的博客:
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**/STM32/241201/message.asp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