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:STM32ADC,怎么采出来不是0就是4095?,官方例程。

楼主(2009-07-03):
如题,不想看那些复杂的寄存器了,就想简单的采一下电压,甚至不要求什么精度,判断电池电压的。
想着直接拿例程用下得了,有DMA就有DMA吧,虽然用不到。测试采集PC.4的电压,直接复制的例程。但是采出来不是0就是4095。偶尔会有乱七八糟的数,跟电压无关,一般比较大。

PC.4串68K的电阻接直流可调电源。

更严重的问题,是测试ADC涉嫌把两个STM32都烧了,手头上午还有3个好的板子,目前只有一个了。现象都是烧写这个ADC的程序,用过两次,使用STLIN2就下载不进去了。到PROGRAMING FLASH那里,IAR没有相应,重启IAR,重启电脑都试过。目前仅有一块,还能用,但是电压不对。

楼主:
我最重要的一个小板,很多器件都是用它测试的,已经用不

伤心

网友A:
不要伤心

以前有类似的贴子,上电时你的代码就运行启动了DMA,DMA会不断的把ADC的数据送到RAM。而烧录FLASH是会用到部分RAM的,放在RAM里的代码被DMA改了,所以就烧录出错了。

解决的办法是从选择从RAM BOOT烧录芯片,这样DMA不会启动,烧录代码就可以正常在RAM里运行了。

网友B:
别用DMA的例程

  很简单,ADC例程别用使用DMA的那个,而用其它更简单的例程。

网友C:
刚在另一个论坛回答了你的问题,你又发到这里

下次我也不能太着急,等你各处撒完英雄帖,再揭榜不迟,呵呵~~~~~~~~

网友D(2017-05-04):
引用 网友C:
下次我也不能太着急,等你各处撒完英雄帖,再揭榜不迟,呵呵~~~~~~~~

大神,你怎么帮他解决问题的,我也有这个问题啊,你在这个论坛没说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