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香主请进:usb虚拟串口接受pc数据,好像不稳定

楼主(2009-07-04):
我用iar V5.2里的范例 发现接收pc端的数据偶尔会夹杂别的字符,比如0x02.
我用pc向usb发送:at+param=6,"0,R,113565817,22325686,113569345,22324032,0,1000,11,11,1"
结果stm32收到的变成
at+param=6,"0,R,113565817,22325686,113569345,22324032,0,1000,11,(x02)11,1"
好几次都这样,我怀疑是软件问题,会不会是buff的问题,
还有一个就是虚拟的串口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忽然消失的现象,请指教

网友A:
STM32的USB开发库中的虚拟串口例子只适合于较低的串口速度

这是因为设计时没有考虑缓冲的问题,它传送的USB数据包只有一个字节,如果串口速度太快,肯定会造成对数据或数据重叠覆盖的现象。

如果你要真正地用好,需要对例子进行修改。

反过来也是一样,也是没有考虑数据缓冲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