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新手问题

楼主(2009-07-04):
各位大侠:
    我刚刚使用STM8 103K 32Pin的芯片,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:
    1.OPT选项怎样设置:我用的格式时 const uchar OPT_BYTE[]@0x4800={0x00,0x00......};
    但编译有错误
    2.有两个看门狗,但我都暂时不想用,是不是程序里面不用设置就可以自动屏蔽的?
    谢谢

网友A:
偶也是刚接触STM8

1,设置选项字节和写EEPROM差不多,需按一定的步骤才行;
2,两个看门狗默认都是关闭的。

网友A:
选项字节可以在烧录时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