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请教版主IAR编译后的几个信息含义

楼主(2009-07-05):
  1490 bytes of readonly  code memory
  1574 bytes of readonly  data memory
  1911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

readonly code memory 和 readonly datamemory有什么区别???

不都是属于rom,放在flash里面吗?

网友A:
对于编译器而言可执行代码与常数是不同属性的实体

readonly code memory 放的是可执行代码
readonly datamemory 存放的是数据常量

前者是可执行的,后者是不可执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