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弄明白stm32f103ze ADC 是要看参考手册还是数据手册

楼主(2009-07-05):
要弄明白stm32f103ze ADC 是要看参考手册还是数据手册,他俩的区别是什么?

网友A:
参考手册是讲如何使用相应的功能,数据手册是讲各模块的

要想知道如何使用ADC模块,需要看参考手册。

要想知道ADC模块的特性参数(如速度、精度),需要看数据手册。

要想知道某个型号中有几个ADC模块、ADC的引出脚的位置等信息,也需要看数据手册。

网友B:
两个都看

楼主可以两个结合起来看,这样就可以快速学会怎么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