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A关于中断返回的问题???

楼主(2009-07-06):
刚刚接触STM8A,不是很懂。

请问在中断里的return是什么作用???

请老师们指点。。。。。

程序如下:

/**
  * @brief USART RX interrupt routine.
  * @par Parameters:
  * None
  * @retval void None
  * @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:
  * None
  * @par Called functions:
  * None
  */
@near @interrupt void USART_RX_IRQHandler (void)
{
    /*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,
     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.
    */
    return;
}

网友A:
返回、结束

看样子楼主不但刚刚接触STM8,而且刚刚接触单片机或刚刚接触C语言。

楼主:
对,老师您太对了。

谢谢老师指点。

网友B:
这是C的总是

就是程序结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