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A在16MHz以上需要插入1 wait state,是否导致运行变慢?

楼主(2009-07-06):
比如:晶体是18.432MHz,增加1 wait state后,是否内部变成9.216MHz?
如果不是,请解释1 wait state的真正含义,以及为什么需要1 wait state

网友A:
哪个文档?

哪一页?

网友B:
看一个例子

这个图是STM8培训资料PPT的截屏,可以参考一下.
STM8流水线内部有3个BUFFER, 一般情况下,加入一个waitstate(对应于MS-MEORY STALL)对性能影响不大,在下例中可以看到,执行阶段是连续的.

楼主:
re: 2楼

STM8A的数据手册上有提到1 wait state

楼主:
re: 3楼

谢谢解答!

你好像不是ST技术支持,怎么比ST的技术支持还清楚呢?比如:“香水城”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....

网友A:
我只负责STM32和STM8S的产品

STM32和STM8S是ST的通用单片机产品,由通用单片机产品部门负责,而STM8A是汽车级产品,由汽车产品部门负责,我没有看过你说的STM8A的数据手册,自然不知道了。

STM8S和STM8A使用了相同的核心设计,都是STM8的核心;3楼是从核心的角度来分析你说的问题,即在从核心的设计上讲,等待周期造成的影响。

具体到实现的产品,有的产品可能有Flash等待周期的情况,有的产品就没有,但不管哪种情况,STM8中核心的处理机制都是相同的。

楼主:
re: 6楼

5楼的贴子是跟你开玩笑的....

STM8A的官方论坛我经常去的....不过E文不太好,而1 wait state这个问题要描述清楚、并看懂E文的回答,我估计没6级的E文水平是不行的,而我4级还没过...

网友A:
哈哈哈,"香水城"不是万能的

很多事情他也只知道一点皮毛,呵呵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