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客**:《STM32的ADC输入通道配置》

楼主(2009-07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STM32F103CDE数据手册

请在下面的网页下载对应的数据手册: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stmicroelectronics.com.cn/stonline/mcu/MCU_Pages.htm

网友A:


网友B:
STM32F103的CAN接口如何?

由于项目项目需求计划使用STM32F103的CAN接口和外界通讯,单接点,速度要求500KPS,距离100米,不知道能否达到?有哪位大虾用STM32做过类似的设计?能否分享一下?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