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非5V兼容的口设成开漏输出,外接5K电阻到5V,有问题吗?

楼主(2009-07-07):
(无正文)

楼主:
会损坏芯片吗?

楼主:
如果 IO 口有二极管保护,应该不会有问题

网友A:
LZ是在自问自答吗?呵呵

有二极管保护是必要条件,不充分.
还要看I/O口最大注入电流.
查了下STM32的datasheet, I/O口最大注入电流为+/-5mA
外接外接5K电阻到5V,当5v已上电电,STM32电源还未建立时,I/O口最大注入电流为1mA,seems no problem....

楼主:
5K电阻到5V,最大电流只有 1 mA,不行吗?

网友A:
我算错了

5/5 =1, seems no problem

网友B:
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?

也许芯片不会损坏,但这样做拉不到5V,实现不了你的目的。

楼主:
应能拉到 VCC+0.7,能和 CMOS配合了

楼主:
应能拉到 VCC+0.7,能和5V的 CMOS配合了

网友A:
应该不是0.7

ST的文档里没说保护二级管压降是多少,但
在5.2        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里面说
Vin 最大允许值    VDD+0.3

可以推断Vdiode 约为>= 0.3,如果用3v左右供电,对方认得出来高电平与否很难说了.

网友A:
but

但5.3.12       I/O port characteristics里又说
VIH MAX是 VDD+0.5,  to be 0.3 or 0.5? that is a question....

楼主:
5V CMOS 最低高电平为 3.15V

5V CMOS 最低高电平为 3.15V, 如果单片机供电电压为 3.3V,则可拉到 3.6V
勉强可以吧。

楼主:
用硅做的二极管应该是 0.6v 左右

楼主:
都让 ST 逼的,怎么不都做成 5V 兼容的?呵呵

网友A:
CMOS 保险的高电平是0.7 VDD以上

中间地带要看schmitt回差电压的范围区域.不同批次的IC可能会有所不同,
不过也没必要做得很精确.

楼主说5V CMOS 最低高电平为 3.15V, 不知谁家芯片能明确这么说,给个文档看看?

网友B:
楼上是否注意到:非5V容忍的引脚都与模拟部分相关

要么是模拟输入引脚,要么是与晶振共用的引脚。

楼主:
看错了,是4.5V条件下 3.15V,正好 0.7VDD

看来单片机电压改成 3.6 V 保险点

楼主:
我用的是 STM32 的 SPI1口

5V 不兼容的

网友A:
加了上拉电阻,

加上I/O口的寄生电容,要注意SPI速度就上不去了

楼主:
74HCT的门限电压与3.3V单片机输出电压匹配的

用过的人发表一下意见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