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AD死掉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13):
    现在在用STM32F103R8T6这个片子设计产品,在测试时,用对讲机对着产品进行电磁辐射测试,发现AD会死掉,即正常时,产品显示的测量数据,但是一旦用对讲机打了之后,显示就全为0了,此时,按键、通讯等都还是正常的,就是没有了测量数据,感觉就是AD不进行转换了。非得要断电重启后才有数据显示,请教高手,有什么办法解决?

网友A:
请把STM32电源脚上的滤波电容尽可能地靠近STM32芯片

并考虑在电源引脚上加100~1000pF的高频滤波电容,这个电容也要尽可能地靠近STM32芯片。

软件上可以考虑在AD出问题时,单独对ADC模块实行复位。

楼主:
在哪里复位

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AD死掉之后重新对它进行初始化,但是,我应该在哪里对它进行初始化呢?怎么判断AD出问题了呢?

网友A:
请看STM32参考手册中:APB2外设复位寄存器(RCC_APB2RSTR)

建议你首先在硬件上解决滤波问题,然后再在软件上增强。

怎么判断AD出问题了,这个要由你的应用决定。

楼主:
已经有思路了

电源引脚上已经按照ST的要求加了电容的,我感觉应该不是电源上的问题。

网友A:
当然不是电源上的问题

是干扰信号通过辐射耦合进入芯片内部,并从电源脚流出,在电源脚加电容就是把这个干扰滤掉。

我们曾经碰到相同问题,当时客户是用手机做的类似测试,最后就是通过在电源脚加电容的方式解决了问题。

楼主:
附上电路图

按照ST的要求来的,看一下,是哪个地方要加电容?

网友B:
楼主的43楼主的431电路很奇特,能R21是怎么用的吗?

楼主的431电路很奇特,能R21是怎么用的吗?我知道的是VDDA、VDD,VSSA、VSS电平要几乎相等。

网友A:
看2楼:“请把STM32电源脚上的滤波电容尽可能地靠近STM32芯片

并考虑在电源引脚上加100~1000pF的高频滤波电容,这个电容也要尽可能地靠近STM32芯片。

软件上可以考虑在AD出问题时,单独对ADC模块实行复位。

标题中说的滤波电容就是你图中的C8~C11,但是尽可能地靠近STM32芯片这一点在线路图中反映不出来,必须在设计PCB时注意。

上面说的:考虑在电源引脚上加100~1000pF的高频滤波电容,是说在C8~C11上并联100~1000pF的高频滤波电容,也要尽可能地靠近STM32芯片

楼主:
R21

图中R21是个电感,不是电阻,刚开始测试版不清楚元件具体型号,所以直接用这个代了。

请问,是放在C11后面靠近VDD,还是放在C8前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