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请教香主 ,DEBUG通过,RELEASE下错误

楼主(2009-07-13):
我在DEBUG下能编译通过,但是在RELEASE下编译,出现如下错误,请香主帮帮忙指点迷津:

Error[e16]: Segment INTVEC (size: 0x130 align: 0x2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f0 more bytes needed.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
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"-Z(CODE)INTVEC=00-3F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
"CODE:0-3f"
  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:
   0-3f                 INTVEC

网友A:
请检查你的链接文件

中断向量段定义的太小了。

楼主:
菜鸟,链接文件是哪个,*.XCL吗?

我是菜鸟,请问香主,链接文件是*.XCL吗?
段定义没找到具体的数字啊,都是相对的,不小啊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都没说,我怎么知道是哪个文件?

不过,我哪个软件也没有用过,你还是自己找找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