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主,救急,关于RTC时钟

楼主(2009-07-14):
先前版本掉电时钟是运行的,这次修改了硬件软件版本,把PC13空出来(原来作为输入),修改软件后出现:VDD掉电后RTC的晶体不再震荡,时间复位;VDD存在时复位发现:晶体正常。请问这样一般问题在哪?硬件?我后来把PC13拉低,问题依旧,紧急求助!!!

网友A:
芯片什么型号?什么晶体?VDD=?V VBAT=?V

硬件修改了哪里?

修改软件后出现:VDD掉电后RTC的晶体不再震荡,时间复位;
这里时间复位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硬件只是将PC13口由输入口更改为悬空

芯片:STM32F103VBT6
RTC晶体:32.768kHz/6p/35k
VDD=3.3V
Vbatt=3.0V

时间消失,即上电后检查不到备份的计数,恢复初始化时间,且掉电后振荡波形也检测不到

网友A:
从现象上看应该与C13的改变无关,除非软件中开启了侵入检

一般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你的主电源(VDD)掉电时,因为外部大电容等的缘故,使得VDD从3.3V下降到0V的时间太长,造成为RTC供电的内部开关不能正确地切换。

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VDD的下降情况,看看从3.3V下降到0V需要多少时间?

楼主:
那VDD掉电时间多久为合适?

看了下前面的贴子,这个开关貌似由复位电路控制,貌似跟这个时间关系不大吧?另看到说跟VDDA后于VDD掉电会导致备份寄存器清空有关,晚上回去测试下两者掉电时间关系,确认下是否如此。如果确实如此,岂不是不利于分开供电?

网友A:
请楼主看看另一篇帖子

楼主:
就是因为看了这个帖子,问题正是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