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fullremap后的usart3和fsmc冲突?

楼主(2009-07-14):
我在stm32的开发过程中,使用fullremap方式重新映射了usart3,此时串口收发正常;但是在使用了fsmc的方式驱动8位的NAND后,发现串口无法发送数据了,此时通过中断可以接收数据。不知道为什么,请高手解答。

网友A:
这是已知问题

 这是已知问题,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可以参考errata sheet。

网友B:
请看STM32F101xCDE和STM32F103xCDE勘误手册的第2.4.11节

在ST中文网站可以找到中文版本:http://www.stmicroelectronics.com.cn/stonline/mcu/MCU_Pages.htm

楼主:
那个勘误手册我看过,但是没有提到fsmc和usart3的冲突。

只提到了fsmc和usart1和usart2的冲突啊。所以我在设计中才使用完全映射usart3的方式

网友B:
4楼的朋友看过我在3楼给出的文档吗?

4楼看的是哪个版本?我这个是今年6月才翻出来的。

楼主:
哦,我可能看的版本旧了,

我在使用usart3的时候,可以先屏蔽fsmc么?发送完数据后再打开fsmc,这样可以吧

网友C(2012-03-21):
我也碰到了,只好在用USART3时暂时关掉FSMC时钟,这样串口就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