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版主AD输入负电压

楼主(2009-07-16):
请问版主AD输入负电压,会对芯片有什么影响么
我只管正的,负的不管它

网友A:
这样做会对ADC转换精度造成影响

对芯片有什么影响,这个不好说,这是一种非典用法;请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