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说CORTEX-M3的核,出来V2版本了?NXP现在打广告说这个。

楼主(2009-07-17):
ST接下来是不是也出V2的STM32芯片呢?

网友A:
CORTEX-M3的核,出来V2版本

  是的,CORTEX-M3的核,出来V2版本。NXP、ATMEL的应该都是V2,ST应该也会用的。

网友B:
我所知我所知道的是,V1跟V2没啥差别,尤其对用户来说。

我所知道的是,V1跟V2没啥差别,尤其对用户来说。

楼主:
对用户没区别,那就不关心了。呵。。

网友C:
对用户应该没有大差别吧。

网友D:
哈哈,广告而已,对于Cortex-M3芯片的客户没有什么影响

不知道这样广告的阅读对象是什么人?要说明什么?

V2与V1相比没有在性能上有任何的提高,V2的最高工作频率与V1一样,它只是针对芯片的设计师提供了方便的设计与测试的接口,对于普通用户而言,唯一可以看见的东西是V2修正了一些调试状态下的Bug,而这些修正对目标应用没有任何的影响。

STM32的新产品肯定会使用V2的Cortex-M3库,因为它让芯片设计师节省了不少工作量。

下面是ARM公司关于Cortex-M3 v2版本的说明文档的结论部分:

网友E:
不是说了功耗低吗

香版,你这段话里明明说了功耗会降低啊

网友D:
功耗会降低,但不是自动的

请看清楚原文:

...... allows silicon vendors to further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in their microcontrollers, and provide better flexibil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.

下划线部分清楚地写明,“允许芯片供应商....”,这意味着V2的Cortex-M3提供了这个能力,允许芯片供应商进一步降低功耗;也就是说,核心本身并没有自动地降低功耗,需要设计MCU的工程师利用V2提供的功能自己去实现。

另外,利用V2提供的新功能,综合评估整个芯片,与使用V1实现的产品相比,功耗降低幅度小于1%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