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香版!STM8S208的BEEP功能是不是不能用?

楼主(2009-07-17):
我问ST工程师的邮件:
~~:
    你好!
    我需要用到BEEP功能,可是设定寄存器后跑程序,发现BEEP寄存器并没有改变.OPTION里面我有把PD4设成BEEP功能,OPTION里的PRSC设成(16MHZ TO 128KHZ PRESCALE),OPTION里CKAWUSEL设成(HSE CLOCK SOURCE WITH PRESCALER SELECT FOR AWU ).
    请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?谢谢!

ST工程师回复:

~~:
你好!
我这儿没有16M的晶体,但其他几个频率的晶体可以工作。
但是我一直都建议不要用这种方式驱动蜂鸣器。
对于批量产品最好采用如下方式:
1、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翻转IO实现
2、设置成PWM工作方式,(一次初始化好就可以)

网友A:
STM8S208的BEEP功能

  STM8S208的BEEP功能可以用,用过它没有问题。BEEP功能很简单,应该有例子的。

网友B:
楼主给出的所谓"ST工程师回复"不可信

ST MCU的三合一套件上就有使用BEEP驱动蜂鸣器的例子,你可以去看看。

楼主:
香版

我不用内部LSI晶体,用的是外部16MHZ,我手上也没有什么3合一,只有库文件,能否麻烦你百忙之中抽空解决我这个小问题.

网友C:
简单这样即可:

void Beep(u8 state)
{

//------------------ Beep ON
   if(state)
    {
       BEEP_CSR = 0x6F;
    }
//----------------- Beep OFF
   else
   {
     BEEP_CSR = 0x4F; //--- Beep OFF;
   }

}

//-- 备注说明:

// 1. 时钟选默认设置(内部16M Hz)

// 2. Option 中,设置 Port D4 Alternate Function = BEEP

网友D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怎么办哟
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怎么办哟

网友B:
先不要接蜂鸣器,用一个示波器看看是否有波形输出

只要有波形输出就没有问题。

有可能你的蜂鸣器需要的驱动太大,STM8的功率不够。

网友D(2009-09-11):
问题是根本没波形,请不要怀疑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