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香主关于VDDA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7-23):
   首先确定一个事情,是不是在STM32启动和下载时VDDA都得连接电源?
   其次,如果在启动时连接上,然后在运行过程中切断VDDA的供电。系统会不会正常运行?
   再起,在切断VDDA后进入低功耗模式,然后唤醒为正常模式时,还能不能再次正常工作?

    谢谢!

网友A:
VDDA必须连接电源

建议你看下电源应用的开发文档 你就明白了少了VDDA会发生什么情况。

楼主:
我知道必须连接

  能看一下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吗?

网友B:
任何时候断开VDDA,系统都不能正常工作

不解,为什么你要断开VDDA?

楼主:
VDDA属于模拟电源

    VDDA是必须断开的,VDD和VDDA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电源供电。当系统进入休眠时需要把模拟部分的电源关掉,所以才断开。

网友B:
请楼主看看另一篇帖子的相似讨论

楼主:
明白了,要求是挺严格的。谢谢香主

网友C:
stm8也是这样子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