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的使用

楼主(2009-07-24):
请问有哪个把STM32的NANDFLASH调通了的?
我试了一下,ST官方的例程不行,比如那个MassStorage的USB程序,只能找到SD卡,NAND只显示个盘符。。。。。。
还有example的便例子,好像连ID读出来都是错的。。
请都知位了!
谢谢

网友A:
什么板子?

楼主:
自己的,不过硬件跟官方的是一样的

网友B:
硬件跟官方一样

包括NAND Flash本身也一样么?

否则FSMC的时序可能需要调整,NAND的读写方式也可能需要调整哦。

网友A:
硬件与官方的一样,请问是哪个官方的板子?

NAND的型号?

楼主:
STM3210E-EVAL evaluation

我用的是这个原理图,,不想改东西,所以NAND也用的是一样的:nad512W3A2C
但现在我还是遇到问题了,请教大家,谢谢!难道是我NADN坏了?

楼主:
焊接是没问题的

我上午又把需要用到的引脚测试了一遍了

网友B:
官方板原理图上

NAND Flash上的R/B(ready/busy)信号通过跳线接在MCU的FSMC_NWAIT或者INT2上;随附的代码是要把跳线放在R/B连在FSMC_NWAIT上的。

你也是么?

楼主:
我是直接把R/B接到PD6的,也就是FSMC_NWAIT脚的

网友C:
我的读写数据都正常,nand flash 8位

楼主:
lzh08 请问 你用的是哪一型号的NAND?

网友D(2012-05-26):
我用的是原厂板子,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是怎样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