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smc使能以后,与fsmc相关的管脚还可以做io口用吗?

楼主(2009-07-24):
跟大家请教个问题,就是fsmc使能以后,与fsmc相关的管脚还可以做io口用吗?比如地址线我用不了那么多,不用的可否做普通的IO口用?

楼主:
为什么哪?

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,大家不愿意回答?

网友A:
以前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

很多好内容就摆在那里,就看你会出会找了,自己找不到只好慢慢等了~~~~~~~~~

关于STM32的数据和地址总线